uip中udp主动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2-02-24):
小弟在做一个串口到网口的实验,就是将串口收到的数据通过网口发送到PC上,用的是UIP协议,当串口接收到的数据长度RxCounter1>0时,发送数据,可是在实验中,发送时间太慢,只能在1s一次的时候是稳定的,而且断电重新上电后,非得从网口调试助手到PC端网口发送一次数据后,串口的数据才能发送到PC端网口,我想请教下各位应该怎么解决,是不是我应该在调用myudp_send()之前发送个arp请求啊?还是在协议uip.c里调用myudp_appcall()处改下程序?谢谢大家了!下面是UDP主函数,把RxCounter1>0改为uip_poll()结果也是一样的。

void myudp_appcall(void)
{
   if (RxCounter1>0)    //uip_poll()
    {
  myudp_send(&RxBuffer1[0],RxCounter1);
      RxCounter1=0;
}
   if(uip_newdata())
    {
       UDP_newdata();
    }
}

网友(2013-05-30):
你这个实现数据发送了吗?我现在也跟你一样的,只能发送一部分数据,能请教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