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稳压管稳压小疑问

楼主(2012-02-24):
(无正文)

网友A:
1、你的输入端电源带载能力太弱,被电源后面的负载拉低了电压
2、你的负载太重,造成电压被拉低。

网友B:
测一下470Ω电阻两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C:
20K太大,

假如去掉稳压管,负载也为20K的电阻,那么输出电压就为8V了

你的负载阻值比20K小吧,那么为3V也不为怪了

将20K换为5K,1K,500欧测试

网友D:
电路分析的书看看,如果还不懂,看看欧姆定律。

楼主:
嗯,上班后我会按照大家的思路测试下,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E:
楼主算算R2上通过多少电流就会有13V压降了,这个电路设计的很不合理,RC常数太大,就算空载你算算输出要多久才能达到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