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高压静电场侦测和触摸屏程序开发资料

楼主(2012-02-24):
公司有款产品是高压静电模块,输出1KV ,2KV 3KV的高压静电,脉冲静电。现在要实现对输出实现检测,最好做出一个小模块,模块处在高压电场间能有反应(亮亮LED,蜂鸣器叫叫之类的)请问有这样的传感器IC嘛?有的话麻烦给点这方面的资料...
另外哪位大侠有关于用单片机开发触摸屏的相关资料,用W77E58做MCU,串口通信...有的话也麻烦给点资料参考下...
万分感激!
邮箱:leshak@163.com

网友A:
ESD发生器一般是向一个高压电容充电,充完后断开充电回路,然后让这个电容对外部进行放电。

你检测这个电容上的电压就可以了。
如果是测量电场强度的话,问题你这个电场指哪里?

楼主:
因为在输出端接2跟导线,2跟导线上分别接有电极片,侦测模组在经过2个电极片之间的时候能感应到静电场的存在......不知是否有这样的传感器....

网友B:
霍尔传感器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B:
到顶贴老T叔的新年大书包里找找看,感觉有你想要的

楼主:
我今天拿了个产品设备,这个设备外观就像个电视遥控器,处在高压静电场中能检测到静电的存在蜂鸣器就叫。
C2120Y好像是三极管吧,A950O的资料谁能提供下?

楼主:
附上附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真的很感谢。哪位朋友有触摸屏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C:
解决了么

楼主:
我把设备的原理图给画上了,先附上先。 02KS的资料哪位大侠能提供下,多谢。这个线路我现在只能做出一些基本的分析,高压静电场存在电势,R5的input端看起来是感应这个电势的,然后让电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