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时有时无

楼主(2012-02-24):
sg3525控制变压器输入24伏输出正负十七伏和正七伏电压,变压器输出端正负17伏正常,正七伏为一点五伏,有时还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啊?用万用表测没发现后极有短裤迹象。

楼主:
短路迹象

网友A:
检查控制电路部分是不是工作正常

楼主:
控制电路部分工作正常,我拆下R961电阻,测量前端电压都正常,会不会是1085稳压芯片的问题。电路中出现过电容焊反情况,现在已经把那块电容拆除换掉了。。

楼主:
后续电路除了电阻电容就是接的与非门这样的芯片了,手里现在什么芯片都没有,要不就挨个换了试试了

楼主:
现在只有0.6v了,稳压管输出为零,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啊?实在不行就的挨个芯片拆了试了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分析,是问题太简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