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开关管不能完全将电源关断

楼主(2012-02-24):
在使用9014和PMOS管2305搭配的电源开关电源中,控制24V电源;在PMOS导通时,24V可以通过去,电压也正常;但是在开关关断时,PMOS管的漏极仍有0.7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否是MOS的门极过去的电压?

楼主:
“适用PMOS做电源的开关的时候,当栅极电压等于源极电压时候,PMOS关断,但是用万用表测量还有0.7V左右的电压。疑似未关断。

其实是因为适用万用表测量时,PMOS中的二极管正向导通所造成的一个压降,PMOS本身还是关断的。”
不知道这中说法是否正确?很疑惑,也感到很奇怪;使用万用表量测的时候,黑表笔接的是公共地,又不是MOS管的源机;

网友B:
搞个电阻在电24V与栅极之间上拉,9014相当于OC状态,应该能关断的。

楼主:
是可以关断,只是还剩下0.7V左右的电压。意思隔离效果不太好;IO=30dB;

网友C:
PMOS单向开关,不可能有0.7V的残余电压,除非有其它漏电途径。
请贴出完整的原理图。

网友D:
SI2305 PMOS管 GS电压要为负,DS电压也为负

楼主:
原理图如下,EN 的freq的,1分钟一个高电平,高电平为3.3V;

网友E:
有个很明显MOS管的使用错误,看看DATASHEET吧,2305GS之间电压应控制在+—8v。你的0.7会不会是24V后级接的电路引起的。

网友E:
而且看了DATASHEET可以知道2305门槛电压很低,0.7V,会不会是你的三级管没有深度饱和,而有管压降呢

网友F:
一,短路EN到地,测量1点的电压,看是否漏电导致微导通
二;EN是否有上拉电阻,输出低电平时是多少,是否也让BJT微导通
三;在BJT基极对地加个下拉电阻

网友G:
也可能是器件坏掉了

网友H:
用16V的管子关断24V,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你怎么能用这样的问题来愚弄我们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好意思哈,没将修改的地方弄上来;后来用的是AO3401,从datasheet中看,VDS=-30V,VGS=-12V;

楼主:
AO3401 Datasheet截图;

楼主:
下面的更具体一点;

网友H:
我喜欢这个问题。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请你连接一个10K甚至1K的电阻负载上去,再测量关断后的电压(你是将输出端空载的情况下测量的吧?),实验完后把结果贴到这,共同进步。

网友C:
要会分析故障才可以:
1、如果负载有残余电压,检查GS是否有电压。
2、如果VGS有电压,说明三极管有导通,检查三极管电路。
有时候,三极管会受干扰轻微导通。可以把三极管的BE短路试试。
这种问题,别人无法告诉你是什么问题,要自己测试各点电压。

网友A:
9014驱动MOS不当,而且如果需要比较好的MOS管开关特性,则需要用推挽方式。

楼主:
推挽方式,就会增加成本啦。

楼主:
从实验效果来看,已经没有办法将该电压降低了。

网友I:
9014驱动MOS不当,而且如果需要比较好的MOS管开关特性,则需要用推挽方式。
引用 网友A:

那是开关频率很高的情况才用的推挽方式,你看过谁会在这种应用中用推挽?

网友J(2012-04-25):
楼主这问题有没有解决啊?我也碰到这问题,只不过我在S端接的是锂电池(4.2V),然后关断后,D极仍有输出3V左右的电压,试着在D极接一小电阻,在S端的电流会增大,貌似没有关断似的

网友K:
r139=1k,en加10k到gnd

网友L:
R139换成10K,R240换成0R,试试

网友M:
他对关断时间要求低,是秒级的了,不用推挽也可以。

后面的负载是否有电容?
如果有电容,是否有放电回路?
如果有放电回路,是否能放电小于0.7V

我也用到这个电路,只是我的开关电压只有18V和12V的情况
关闭时有0.2V的残余电压,基本是后级的LDO等一堆负载放导致
后来加了个NMOS负责放电,就很干净了。(放电几十个毫秒,根据后级情况,如果电流太大还要NMOS串电阻)

网友N(2014-11-08):
同样的电路我在使用时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PMOS Q12关断时,在输出端的电压并不是直接下降为0V的,而是有一个14ms的斜坡,真的很奇怪,请大伙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O:
原因是什么,怎么就结贴了

网友P(2017-07-21):
我也需要用这个电路,呜呜,怎么解决的。。。

网友Q(2025-08-03):
所以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PS:10多年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