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做原理图和PCB做交互摆放的元件无法实现

楼主(2012-02-24):
16.5做原理图和PCB做交互摆放的元件后,我是按照于博士网站上的视频(15.7版本)中元件就挂在了光标上,而我也是照着做的,但光标上没有元件,在PCB中无法摆放,命令窗口中出现的提示:E- Cannot load symbol 'CAP0603'。(orcad中的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已经勾选了,PCB中place—manully也同时处于激活状态。)
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没人遇到这种情况么?

楼主:
哦,我想到原因了,是不是原理图的问题,我画的原理图是DSP6013的开发板,由于芯片资料不全,我没有把原理图花全,而是从网站上下载已经画好的原理图。所以原理图中用到的很多元件我库里都没有,而且下载的原理图的元件存储位置(design acche)所指定的位置,我都没有相应的元件。
还有补救的方法么,怎么再能在PCB软件中做布局呢,是不是只能重建元件库。

网友A:
首先原理图和PCB图要对应起来<网络和器件封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在PCB中要针对每个原理图中用到的元件进行封装设计吧,

网友A:
yes,先把器件调入PCB中才能联动

楼主: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B(2017-05-18):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属于pcb editor 那里匹配不到orcad capture 的元件封装引起,具体解决方法步骤:1打开pcb editor--点击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paths--library--同时给padpath,pspath添加你做好的元件封装存放路径,完毕点击apply-ok,再重新打开就可以了,希望可以帮到,我也是从事pcb设计,有缘可以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