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81 能控制AC24V吗?

楼主(2012-02-24):
MOC3081的datsheet上都是控制AC240V的,但我想控制AC24V的电机,通过修改其它的阻值能行得通吗?  行不通有其它的类似的IC吗?谢谢。

网友A:
一般不行,3081的驱动电流有限,这个一般是驱动可控硅的。根据你24V电机的电流选择合适的双向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