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KIT3 调试PIC16F1823 出现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2012-02-25):
大家好
新买了一个KIT3 连接PIC16F1823 总是说ID不匹配  换了个高版本集成开发环境 好像是说需要AC244043转接头

怎么办呢
兄弟们 你们遇到这样的事情么

求解决的方法

网友A:
你应该弄错了吧。

我在MPLAB8.63中,可以看到以下的信息。

不需要什么转接头。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单片机有个脚虚焊  很隐蔽的地方虚焊了
看来以后要更仔细啊

网友A:
问题找到了 是单片机有个脚虚焊  很隐蔽的地方虚焊了
看来以后要更仔细啊
引用 楼主:

打屁股10次。:o

网友B:
怎么回事?V8.80版不支持了。要加个AC244044(OPT)

网友C:
OPT是可选的,没有说一定要用
考虑到16F823引脚较少,提供了这个选项

网友B:
嗷,是这么回事,那我到要看看16f1823资料,好像挺贵的,要4元是吗?

网友D:
1823属于microchip XLP系列的,从长远上来看的,其成本会持续下降的。
另:16F1823还有一颗16LF1823的低功耗型号.
LF1823的供电为1.8~3.6V,可以做到更低功耗.

网友E(2012-09-23):
回复 楼主:
我的PIC KIT3烧写时也出现了ID不匹配的问题,希望咨询你,你是什么地方虚焊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工具使用问题可以加我QQ,1712880912

网友G:
应该是连接问题,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