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DO的Vref一般都是1.2V左右啊

楼主(2012-02-25):
(无正文)

网友A:
太低了太小了即没必要又影响相对的精度
至于多高看输出范围,最低输出电压就是VREF

网友A:
另外  1.2左右的起步电压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弱电系统的电压要求

网友B:
1.2v 是硅的能隙电压

网友C:
LDO的参考基准为带隙基准源(也称能隙基准源),硅材料的带隙电压为1.2V。

楼主(2012-05-08):
原来是半导体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之前自己百度也没找到答案,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