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俚头死机处理

楼主(2012-02-25):
1:请CPU与各重要零件厂商的FAE帮忙检查我们driver的程序代码代码,并针对这个问题提供建议。
2:将CPU操作内存的速度变慢再测试看看。
3:请硬件同仁测量死机后的各主要零件的信号,必要时使用逻辑分析仪,请测试人员协助,记录从开机到死机的所有信号。
4:请测试人员尽量找出最容易死机的操作手法。
5:请驱动程序工程师,详细比对程序的设定与data sheet的规定是否有任何可疑之处。

网友A:
第1条让我们这种小公司的工程师情何以堪啊

楼主:
嘿嘿,你们总有一天会成为大公司的,你也会成为大公司的工程师的。

网友B:
补充一下下:copy/paste也是制造程序bug的主要原因这一哦。

网友C:
应该是驱动程序或硬件不稳定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