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多个DCM模块?

楼主(2012-02-25):
新手求教:
     在FPGA的应用时,有时候需要多种不同频率或相位的时钟信号,一个DCM模块的输出无法满足,这时候需要多个DCM模块进行输出;
     那么如果一个时钟信号在几个不同的DCM中都有输出,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好处,是不是会提高时钟信号的精度?

网友A:
多个DCM输出,这个看你的设计需求

好处是这些多个时钟都是同源的,对同步有帮助。
提高时钟精度没有这个说法好象。晶振,可编程时钟芯片一类的时钟源是最最原始的时钟。这类的时钟源的质量是较佳的。

楼主:
谢谢啦
2# Backkom80

网友B:
不会有什么好处,我建议你最好用一个DCM输出全部的时钟信号,如果不行,那么数据在不同时钟域中传递的时候要小心,最好用FIFO
关于时钟质量的问题,外部的PLL的质量是比较好的,那种有源晶振通常是比较差的,不过还可以用。

网友C:
不会有什么好处,我建议你最好用一个DCM输出全部的时钟信号,如果不行,那么数据在不同时钟域中传递的时候要小心,最好用FIFO
关于时钟质量的问题,外部的PLL的质量是比较好的,那种有源晶振通常是比较差的,不过还 ...
引用 网友B:
嘿嘿,xi哥好~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4# dan_xb

网友D(2012-03-29):
学习,,,,,,,
DCM模块    ,是关键

网友E:
学习DCM模块。留个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