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跳不出去

楼主(2012-02-25):
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我用状态机写了一个菜单,在测试时菜单能正常运行(在各个状态下我让其显示特定的代码),当我把固定的数据换成调用函数后,状态就不能迁移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就跟踪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不是你想要的三。

网友B:
这有什么好说的呢?肯定是程序问题了啊。

你可以软件模拟仿真看一下看看状态寄存器是否能正确赋值,再检查根据状态寄存器跳转的代码是否有问题。

网友C:
数据长度溢出,进入死循环

网友D:
很大的 一种可能 就是 数组操作越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