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2-02-25):
做了一个学生成绩管理系统,生成后一般都没什么问题,少数时候会弹出exe[4756]中发生了未经处理的win32异常...............我仔细看了代码,觉得没什么问题,而且同样的步骤重复执行,,大多数时候正确,少数会出错....这是怎么回事?程序不稳定???

这个可能和什么有关系?没有使用复杂结构什么的..就只用了链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栈溢出或者堆错误,指针问题比较大。建议你仔细检查一下程序,主要是链表!

网友B:
应该是栈溢出的问题

网友C:
单步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