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2-02-25):
输入:电池2.4-3.6V,或者外部电源5V, 输出:1.5,3.3和+-2.5V

网友A:
条件不够,输入输出电流都没有,精度也没有。

楼主:
输入:电池2.4-3.6V,或者外部电源5V, 输出:1.5,3.3和+-2.5V
总体驱动能力不低于300mA,3.3V,1.5V的稳定度在2%,参考电压稳定性在0.02%以内。电源的工作效率在85%

网友B:
亲,准备用多少钱来做这个东东?要么你的需求有问题,要么就是你们老板钱太多了。

总体驱动能力不代表各路驱动能力,无法解答,请分别标示每组电源的负载电流。

2%的精度可不是一般稳压器能达到的。

电池电压跨越3.3V两端,BUCK & BOOST是跑不掉的,85%的效率可能又得靠同步整流才能好做,至于同步整流有没有BUCK & BOOST的芯片,就得楼主自己找了。

参考电压是正负电压,输入又是电池,那么Inverter型的DC-DC是跑不掉滴,精度0.02%肯定不是DC-DC能做的,纹波都不了这么多,必须用DC-DC + LDO,甚至参考基准源的方式进行,参考源又多是并联型稳压,效率自然很低。

所以85%的效率要看是对谁来说,不能精度也要效率也要。

上面这些看起来像散打,因为楼主自己都没把需求搞清楚,所以也就只有想到哪里说哪里了。

网友C:
我觉得,你们的需求不合理,电池供电难道就不能是3.6~4.8(假设一节电池是1.2V,干电池是1.2V吗,我不清楚),所以如果你们用4节电池,不就可以让电源部分更加简单和高效率吗?

网友B:
我觉得,你们的需求不合理,电池供电难道就不能是3.6~4.8(假设一节电池是1.2V,干电池是1.2V吗,我不清楚),所以如果你们用4节电池,不就可以让电源部分更加简单和高效率吗? ...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看电压范围就估计到是锂电池了。

网友C:
他这个看电压范围就估计到是锂电池了。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锂电池是3.7V~4.2V。如果是的话,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所有电压产生都采用同步buck,效率会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锂电池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是锂电池的。。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锂电池(我就见过手机、数码相机上的等,一般都是3.7的)都是3.7的呢,你用的锂电池是什么样的?就不能用电压高点的电池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是锂电池的。。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都不给我评个分呀~~~~~:lol

网友D:
呵呵,你都不给我评个分呀~~~~~:lol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管理芯片,一个搞定。。。。
不过价格有点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比如是哪种芯片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比如是哪种芯片呢》》《??
引用 网友D:

去TI找,不过有没有你要的这几个电压点就难说了。我建议你还是仔细分析下需求,看是不是提了过高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较有难度

网友E:
85%的效率,考虑二极管坑爹的电压降,只好同步整流了,这个电源高手才可以做的~~

网友E:
楼主是磷酸铁锂的电池吧~~~~用两节串联吧,电压太低,DCDC很难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tps610系列标称可以达到90%的,难道用升压芯片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