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搭建stm32开发环境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2-25):
按照网上一个教程,差不多成功了,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头文件stm32F10x。h中没有我的芯片类型。我按照教程改动,改动之前需要首先去掉文件的只读属性。但是我改动属性后点击应用或者确定,打开后还是只读属性。也就是说头文件还是不能修改,一直导致我的错误一直存在。有这样的经历的同行么?

楼主:
此处不能修改,文件的只读属性改变不了

网友A:
楼主的图片看不到啊,下面的是我之前从网上找的教程,楼主可以看一下:
STM32开发环境配置IAR加官方库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1NjQxMzgw.html

STM32固件库说明及如何移植到IAR中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wOTA1MDg4.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OOiR1JgXD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