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周末上班的同学休息休息,帮忙选型啦!!

楼主(2012-02-25):
哪位高手帮忙选个芯片,要求如下:
1.至少16kB ROM、512B RAM,能ISP。
2.一个UART,外加6根GPIO,封装越小越好。
3.工业应用性能稳定,四元以下,量不大,自己玩玩。
:lol 上班累了就休息休息啦!!

楼主:
:lol顶一下,好像要沉了。

楼主:
:L尴尬了。

楼主:
谢谢楼上,STM8感觉大材小用了:)。

网友A:
够就好,管大财还是小菜,不用就不是才

网友B:
量不大随便选什么单片机就行了

网友C:
STM8两三块*币的型号就可以了
你觉得大材小用是因为ST太厉害了,这么低的价格做这么强的功能

楼主:
好的,多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D:
16kB ROM而且外加6根GPIO,封装越小越好。
这个就比较不好选了。
一般封装小和IO少的,ROM也比较小。

网友D:
我推荐个新茂的SM39R16A2
16K的ROM,256B的RAM,能ISP,一个UART,SOP20封装。
带I2C和SPI,内置EEPROM,带两路PWM,8路ADC。
25M频率,1T到8T指令周期,可以软件配置。
电源范围宽,2.7V到5.5V的范围都可以。
工业级MCU的,价格4元以下。

网友D:
如果不太考虑ROM的大小,我可以推荐另一款单片机。
新茂的SM39R04G1。
4K的ROM,256B的RAM,能ISP,一个UART,外加6个IO。
MSOP10封装,脚间距是SOP封装的一半。
带I2C,内置EEPROM。
25M频率,1T到8T指令周期,可以软件配置。
电源范围宽,2.7V到5.5V的范围都可以。
工业级MCU的,价格3元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