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电路

楼主(2012-02-25):
求解方案:

楼主:
不用mcu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MCU行吗??纯模拟电路设计有可能吗?

网友B:
双稳态电路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有电路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作原理是什么呢,??亲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C:
你让仪表具备这个功能就可以了,干吗还另外加一个开关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为了在单片机跑飞的时候能断电,

网友D:
555组成的单稳态触发器,也可以实现延时的作用

网友E:
我设计的延时开关。原创设计哟!

网友F:
这2个芯片多占位置啊......而且只用到1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原理讲一下,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你还有更好的方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U2A分别是什么型号的芯片??、谢谢

网友G:
用555电路设计一个双稳态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怎么的就可以了???

网友B:
看看这样行不

网友E:
13楼电路最具价值的是R1到R2前面部分的电路,其原理很简单,一看便知,毋庸赘述。该电路如果真作为实际应用的话,还需注意U1(74HC74)的上电复位问题。也就是说U1A的4脚还有外接上电复位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但是芯片太大了,而且利用率少。。有没有更加少管脚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