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有关tps54386PWP 这块芯片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2-25):
今天看见一个供电的用的 电源板电源电路用的就是这块芯片  是把12V转成了5V 3.3V什么的 我想问问各位大侠 为什么他不用一般的稳压芯片2596 这样的芯片呢 话说这样的芯片 不是也能转换成5V 3.3V吗 这两种芯片组成的电源电路有区别吗 具体是怎么用到什么地方呢  说说其中的原理  学习学习 我看的图就是就是tps54386PWP芯片手册的那个例子里图 和那个比较像(真心学习 我分数也不太多了 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1# c329372422

网友B:
TPS54386与LM2596都是DC/DC,其区别在于TPS54386是双路 DC/DC输出、600kHz 的降压转换器。其应用场合为:需要两路DC供电的应用中。可减小整体电路的面积与成本。、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54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