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怎么进入Active-halt

楼主(2012-02-25):
我想用让芯片进入Active-halt然后通过RTC来唤醒,之前用halt芯片就进入停机状态根本没办法唤醒。
是不是在执行halt之前还有什么寄存器需要设置,哪位做过这方面的给个建议。

网友A:
可以先看看参考手册。

网友B:
寄存器设置一般是要看数据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