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跑起来很慢,求解……

楼主(2012-02-25):
8M 晶振,串口数据传送接受都正常,但是跑程序速度明显很慢…… LCD 屏刷屏速度慢,命令执行的速度也慢。同样的程序烧到别的板子上就没问题,求点解……

网友A:
晶振是否配置对了?

楼主:
同样的程序,烧到另外一块同样的版上就没问题~

我觉得诡异的在于串口是对的,如果晶振有问题的话串口波特率应该也不准了才对……

网友B:
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查查:板子上有需要STM32访问处理的器件,但是因为这些器件造成STM32访问时需要等待较长时间,结果导致表面上看起来是STM32变慢了。

一辆F1赛车,在田间小路是跑不快的,不是因为车不行,是因为路不好。

楼主:
所用的只有串口,AD/DA,FSMC(没有接 BUSY ;P )。

刚低下头又看了看那块板…… 发现…… 晶振上…… 那个串联的电阻……没焊…… 汗……

不过奇怪的是串口的波特率是对的,难道在误差范围内?……

网友B:
不管怎么说,如果串口的波特率是对的,表示系统时钟频率与预定的频率不会差太远,否则串口通信肯定有问题,除非你算错了,或你的另一个串口设备可以自适应波特率。

既然系统时钟频率与预定的频率不会差太远,而你有明显地感觉到系统变慢,除非你的感觉出了问题,肯定还是什么地方不对,但不会是系统时钟的问题;除了4楼说的外部器件的问题,你也可以查查,会不会有某个没有处理好的中断频繁出现,占用了大量时间。

楼主:
对啊~ 串口没问题,速度偏差应该在 5% 以内么~

啊!中断!像我这个经常虚焊的家伙…… 多谢香主,回头查查去! ;)

网友C:
不管怎么说,如果串口的波特率是对的,表示系统时钟频率与预定的频率不会差太远,否则串口通信肯定有问题,除非你算错了,或你的另一个串口设备可以自适应波特率。

既然系统时钟频率与预定的频率不会差太远,而你有 ...
引用 网友B:

香主分析很到位,给力给力:)

网友D:
还是要试着自己先查找问题,一些比较明显的错误应该能发现

楼主:
又来自己结贴了~~

1,用库的话,USART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动适应系统时钟的,它会获取当前系统的频率然后设置成你想要的波特率。具体的看代码,不解释。

2,这个问题最后却是的 HSE 启动时间过长的问题。在库里是: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把那个计数器去掉就好了……

实验室设备太差了,抓不到波形,估计是上电太慢造成的……

网友B:
这个StartUpCounter是为了保证这个while不会死循环,你最好不要删掉它,如果HSE启动时间比较长,可以考虑把HSE_STARTUP_TIMEOUT改大一些。

如果去掉这个变量,一旦HSE出了故障,你的系统就彻底死掉了。

楼主:
如果芯片跑不到那个速度,很多东西就不对了,用它也就没有用了;)

网友B:
如果芯片跑不到那个速度,很多东西就不对了,用它也就没有用了;)
引用 楼主:

从用户体验性出发,如果芯片跑不到那个速度,至少你要通知一下使用者吧,总不能悄悄地死去,让用户不知所终, :L

网友E:
STM8也有时钟切换,软件库离没有等待这一说法。
难道STM8不存在楼主遇到的问题?

回头测试一下,不要埋下什么炸*!

网友F:
前几天我才发过一个帖子说系统变慢的事,我的问题是HSE启动过慢,原范例代码里面连等待都没有,我就是原地跳转,如果HSE没启动就死在那里。LZ这个是没焊好,问题一样。香主的思路是更合理的,如果时钟源故障但系统可以绕道,那么可以在硬件输出上面做个异常提醒。如果用户急用产品可以继续凑合用,不会耽误事情。但要告诉他这个问题,一有时间就必须去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