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开关电源上电问题

楼主(2012-02-25):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给出来,你的电路拓扑也要给出来啊。如果你的电路是反激模式,并且有给芯片供电的辅助绕组的话,那么应该是你的那个限流分压电阻太大

网友B:
负载吃电太大,导致输出电压降低;

楼主:
感谢楼上大侠的提示。
最终确定问题出在带载能力。
就像三楼说的,负载吃电太大了。
该电源板,1.25A时,带载上电,输出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