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二极管将5V电源转换成3V电源

楼主(2012-02-25):
5V的电源,如何利用二极管将它转为3V的电源呢?面试时被问的一个问题,我答串联二极管,看样子不对。向大家求教。

网友A:
串联3个?

网友B:
5V的电源,如何利用二极管将它转为3V的电源呢

二极管单向导通,降压,不能变换。所以应该只能多个串联了。

网友C:
问这个问题的面试官有点逗啊!哈哈

网友D:
二极管有没有数量限制?没限制的话拿上一大包,去找人换一个3V电源即可。

网友E:
给他说——如果不讲究精度就串连降压,如果讲究精度就不要用这个方案。

网友B:
给他说——如果不讲究精度就串连降压,如果讲究精度就不要用这个方案。

不错!从细处着手.

网友F:
这个没有附加条件,难解答。

网友G:
说不定是个稳压管

网友D:
以前有个题目:给一个气压表,如何得到一幢大楼的高度,答案有很多种,比较典型的有:
把气压表送给大楼管理员,让他告诉答案;
把气压表从楼顶扔下来,测自由落体的时间,计算出高度;
用一根线拴在气压表上,从楼顶放下来,再量一下线的长度;
用一根线拴在气压表上,直接拖到地面,做钟摆运动,测摆动周期,算出高度;
。。。。。。

网友H:
串二极管

网友I:
问他是不是反向偏置的稳压二极管。不是就如大家所说,串联降压,精度就不敢保证了

网友J:
二极管有没有数量限制?没限制的话拿上一大包,去找人换一个3V电源即可。
引用 网友D:

上面答案对于面试官是最受用的方案。
以前有个‘以物换物’的游戏,可以用一支二极管去做N次交换。
还有就是对于这个面试官,我的答案是5V电源串联一个二极管,结果是:
1)得到一个电压,标称值是3V,误差是百分之几十。
2)反向串联,规定负载电流,得到3V
。。。
这问题太有趣啦:)

网友E:
面试的是什么人?技术面试官还是人事部的SB??

看样子是一个懂点点技术皮毛的人事部SB。。。。。。。。

技术面试官应该不会出这样让人一头雾水的题目。

电路设计讲究的是准确可靠。啥条件都没有,搞毛啊 ...
引用 网友K:

也可能是要你自己提出来啊,一个有素质的设计师应该知道问需求的。

网友B:
用一根线拴在气压表上,直接拖到地面,做钟摆运动,测摆动周期,算出高度;

这样发散性的提问好.

网友L:
以前有个题目:给一个气压表,如何得到一幢大楼的高度,答案有很多种,比较典型的有:
把气压表送给大楼管理员,让他告诉答案;
把气压表从楼顶扔下来,测自由落体的时间,计算出高度;
用一根线拴在气压表上,从楼顶放下来,再量一下线的长度;
用一根线拴在气压表上,直接拖到地面,做钟摆运动,测摆动周期,算出高度;

网友M:
我感觉这个出题的有点二,是不是想问稳压二极管啊

网友N:
如果串2个硅管2个锗管正好2V,得到3V电源。
这样做的误差会有多大??

网友O:
5楼的方案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