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和串口那个更合适?

楼主(2012-02-25):
从AD用单片机读取数据,AD可以自由选择,想问问大家,单片机用并口快还是串口快。并口的话用外部中断处理读取数据。谢谢啦

网友A:
单片机用并口快还是串口快?

一般来说并口快,到底选什么根据功能折中

你的功能描述应该在多点

网友B:
先罗列串口和并口各自的优缺点,而不是单纯讨论谁快谁慢,如果人类都用快的,那慢的谁在用呢?

网友C:
并口快,线太多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挂总线上最快

网友F:
根据场合来选择,没有绝对的

网友G:
路过看到,也来说长道短.
并口:
     位宽,一个脉冲节拍读一次AD转换;
     因为位宽,并行线间邻近干扰,脉冲频率难做高.
     占用io口多.
串口:
     一个脉冲节拍传送一位,16位AD需要16个节拍.
    因为位窄,邻近干扰小,脉冲节拍可以做得很高.
    占用IO口只要3个(SPI).

网友H:
这问题问的有陷阱。
并口的传输速度一般比串口快,特殊场合是串口快,比如USB/MIPI之类也有高速的。
另外,需要考虑芯片ADC的转换速度。
速度就是转换速度和总线读取速度的叠加。有些串口ADC,转换时间包含在读取时间里了。

网友I:
AD的速度如果要考察的话,转换速度才最重要,接口速度只要满足即可,并非越快越好,关注该参数没有意义。

网友J:
一个单片机系统,直接接个ADC,撑死也做不到100KHz采样。现在SPI或者IIC的ADC,最低的转换速度也要大于100KHz,够你用的就行了。

再低速的ADC是Delta-Sigma类型的,转换速率500Hz~100KHz,这个基本都是串口的,你没的选。

如果你要1MHz的采样率,至少要上DSP系统,然后再谈串口和并口。

网友J:
还有,可以选那种带BUSY管脚的串口ADC,用上中断。关键还是你看的被测对象,它要多高的转换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