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的中线是不是接大地的线

楼主(2012-02-25):
(无正文)

网友A:
三相负载平衡时可以不接,不平衡必须接地

网友B:
中线就零线,就是单相供电时的N线,其余相线在单相供电时称火线(L),和单相插座上的接地线是有区别的,接地线就是将电器的机壳接地的线,这样电器漏电时,人体接触到电器外壳不至于触电,因为机壳上的漏电直接连接到大地,相比于人体跨接在大地和电器外壳之间的电阻,流过人体的电流小得多,可以保护人生安全。对于发电厂来说,N线是接地的,但对于一个局部的供电系统,却要根据保护接地的情况来配置N线是否要和接地线(PE线)连接,不能简单的混在一起。

网友C:
三相四线制的中线接大地并不确切.  不错,是与大地相连. 但不合适不去连接它, 而直接接大地,
如果不平衡时, 这条线的电流也还是蛮大的, 一般的接地未必能承受!

楼主:
谢谢各位,终于明白了

楼主:
3# wen77

楼主:
但是这样的话,在单相中,有一个专用的接机壳地线,那么零线N作为三相四线中的中线,在电厂那边是接地的话,那么在220VAC插头中N线岂不是和那个地线接头相短路?

3# wen77

网友D:
如果零线永远保证能良好接地而且无论干线支线永远不会故障断路
地线基本没存在的必要

显然现实中不但不能保证,火线正常零线断路的故障是常有的

地线一般是就近入地,保险系数要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