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 easy。20分抢购开始,先到先得

楼主(2012-02-25):
如图,两种接法的对数运算电路(详见https://bbs.21ic.com/icview-310150-1-1.html 我的另一篇帖子 )
这里有一个小问题不太明白,请教大虾:

为什么b图的那样将基极和集电极接在一起,精度范围就从图a的7-8个数量级一下子降到4-5个数量级呢?   :(
按道理,依然只有很少的电流通过基区的体电阻啊,精度方面理论上应该和图2没什么区别啊?

将基极和集电极接在一起最大的好处如下面贴图所述,不就只是消除自激和颠倒即可适合负信号这两个优点 吗?(补充一下,transdiode说的就是图a,右边那个就是图b)

网友A:
已经很少有人研究基础了,都做数电去了,高低电平。真的,很少了,所以应该鼓励研究基础,否则我们的模拟和高频就都完蛋了。

网友B:
的確是的,這個還真不理解,LZ的那個帖子有問題,打不開啊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几天了,正在思索合理的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了。已经打得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话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了。已经打得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消息告诉我啊

网友D:
>>为什么b图的那样将基极和集电极接在一起,精度范围就从图a的7-8个数量级一下子降到4-5个数量级呢?
不为什么,命题本身不成立。
书上说的右边的只有4-5个数量级,是有问题的、不全面的。作者要么自己没做实验,要么用了微电流特性不好的三极管。
我在大约10年前就用右边的电路方式做过对数放大器,对数范围从10pA到1mA,达到8个数量级,用的是日本的小功率三极管,现在在我的一个老指针万用表上,还能看到当年贴的一张透明胶带,上面从5%对应10pA一直到100uA的7个数量级标志。后来重复做过实验,甚至可以接近9个数量级。

另外,微小电流下,三极管的hFE可能远小于1,那样的话左边的电路就基本失效,因为此时Ic比Ie小很多,即Ib基本等于Ie了。但右边的电路就不怕这个,Ie=Ib就相当于集电极开路,但还有一个be结,可以继续起作用。

最后,小电流下,体电阻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是串联的。但漏电流或者楼电阻是不能忽略的,因为是并联的。只要寻找漏电流小的管子,就会取得更大的数量级的对数范围,而不是被限制在什么4-5个数量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长见识了,消化一下

网友E:
如下图,两个电路图的区别关键是IB,从输出电压表达式可以看出,管子的集电极电流一定要与输入电压成正比,三极管接地的情况刚有Iin=IC,但另个图就不是了,虚短和直接短路是有区别的,虚短没有电流流过,下图中第三行的f(IC)是你那个帖子里面的beta和IC关系示意图,也就是说beta是IC的函数,由这个关系可以看出,共射放大系数beta不是很大的时候,IC与Vin不是线性关系了,由另个帖子的示意图可以看出,IC很小的时候beta也变小,以至于IB不能忽略了,所以他的输入范围的下限要劣于基极接地的

只能理论上随便说说,凭个人能力玩不起,买个测量仪器都得万把快钱。

网友C:
是有文献说明 二极管在微电流时不符合指数曲线主要是复合运动

网友E:
我对于-1项有异议。
两幅图中,Vbc=0,并且假设反向饱和电流取典型值Is=10的负16次方,VT=0.0259V,那么可以验证:Iin=4.7fA时,Vbe约为0.1V,该值是热电压的4倍,符合远大于的条件,此时-1项可以略去。
也就是说,公式略去-1项的适用范围是Iin>=4.7fA,这个对数电路适用范围假设是10个decade,上限取典型值1mA,则下限仍在4.7fA以内。
所以,对于这个电路来说,略去-1项是可以的。

另外,你那两幅图是分别和顶楼的图对应的吗?看不懂啊,是不是对反了?

网友E:
晕,昨晚喝多了,,,,,与本贴无关的内容删除。

楼主:
受xukun977的启发
现在将推导过程重新整理如下:
在此之前有必要声明一点,“在微电流下二极管不能忽略漏电流(内部载流子的复合运动)”这句话,用简简单单的一个公式来阐述就是,IE=Is(e^Vout*q/kT-1)在Vout很小时,不能省略-1,(换句话说就是在Vout很小时,IE不约=IE=Is(e^Vout*q/kT)....................................待讨论

对于第一幅图,有Iin=Ic= Ise^-Vout*q/kT-1 ..........................................注意:Vout默认为负数,故前面有负号
整理得:Vout=-kT /q *loge [(Iin/Is) +1] ........................................注意:也=-kT /q *loge [Iin/(Isα) +1]      因为α=β /(β+1)

第二幅图是Iin=IE= (β+1) /β*Ic= (β+1) /β*Ise^-Vout*q/kT-1
整理得:Vout=-kT /q *loge[Iin/Is β/(β+1)+1]

在Vout很小时,就是Iin很小时由于β并非常数,将导致第二幅图的误差(也就是偏离基本的对数曲线的程度)更大于二图

xukun977所言极是,这回真的是服了!

网友E:
估计你再想一晚上也想不出来错在哪里了。
你混淆了一个概念:共基放大系数阿尔法α和共射放大系数阿尔法。

共基放大系数阿尔法α是几乎不随IC变化而变化的。而后个却会,而且非常明显。
这就是两个架构不同的关键点。

楼主:
晕,原来我搞错了:β=Ic/Ib,我竟然低级滴搞成了β=IE/Ib,丢人了。囧!!!
嘘,小点声啊......

再次谢谢xukun977!传说中的大虾!

网友F:
坐等大虾·!~!~

楼主:
你的意见相当有用
9# lymex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我不同之处在于是IE还是Ic等于Is(e^-Vout*q/kT-1)

楼主:
所以,虽然帖子已结,但是问题依然没解决,希望高手不要终止对答案的追求

楼主:
回复 楼主:
xukun977,你是对的,我错了。谢谢!

网友G:
咋做呢???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仔细阅读我的另两篇帖子

网友H:
什么情况

网友I:
还是模电重要些

网友J(2012-03-29):
学习了。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