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引脚被弄断有何影响

楼主(2012-02-25):
] 分析与处理

这要看是什么引脚,一般有两种情况,要么有致命影响,要么一点影响也没有。

无论是什么型号的CPU,它的引脚不外乎有三类:数据总线,用来传送指令代码和各种数据;地址总线,用来对存储器和各种外部设备进行寻址;控制总线,用来产生各种控制信号,比如中断请求、DMA请求、地址锁存、总线控制、读写信号、电源引入等等。也有少量引脚没有使用,是空余的引脚。

因此,如果是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断掉,CPU将不能正确地读写数据,这样,CPU将不能正确运行,电脑甚至连启动都不行。

例如:假设是最低一位数据线断了,CPU读到的数据(二进制代码)将始终是:XXXXXXX1或者xxxxxxx0,即最低位将被钳制成1或者0,这时候,如果读入数据是指令,将发生指令执行错误(比如:如果本身是加法指令就有可能变成减法指令甚至是跳转指令);如果读入的是数据,将导致运算错误,带来的影响都是致命的!

如果是地址总线断掉,道理和上述基本相似,也就是某位地址线被钳制,CPU读到的数据或者指令也是错误的,例如:本来是读1号存储单元的数据,结果读成了2号存储单元。也将导致致命错误!

对于控制控制总线来说,情况稍微好一些,是否造成严重后果要取决于具体是哪一根线断掉和CPU的运行状态。例如:对于中断请求线来说,就非常严重,几乎所有的硬件设备都要使用中断请求来进行数据传送,电脑根本就不可能正常工作;而在控制总线中也有少量在计算机中没有使用。

就看你的运气了,如果断掉引脚的正好在你的电脑配置中没有使用的控制总线或者是CPU的空引脚,对电脑就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