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和ucgui的问题

楼主(2012-02-26):
在网上查了下UCOS是系统内核文件  UCGUI应该是图形界面
请问下ucgui可以不可以单独跑,不在ucos上跑?  单独学习ucgui做图形界面??
初次接触不是很懂,望大侠指点

网友A:
当然可以,裸奔。。。

网友B:
当然可以,其实ucgui是segger的emWin,原配RTOS应该是emOS,emWin给micrium代卖就叫ucgui,emOS让IAR代卖就叫PowerPAC。

网友C(2013-02-04):
可以用ucgui驱动彩屏吗,TFT彩屏

网友D:
可以单独跑,都是纯c语言写的
只需要补上画一个点和获取一个点的颜色的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