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能说下好处吗

楼主(2012-02-26):
(无正文)

网友A:
减少上下层地之间的电阻啊!!!!

网友B:
而且这些过孔还是分散分布

网友C:
有这个可能

楼主:
有这个可能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可能?

楼主:
不过还是谢谢2.3楼了,结贴了

网友D:
电阻、散热

网友E:
电阻、散热
引用 网友D:
简单说就这两样
详细的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F:
让接地更加充分!!!

网友G:
让所有地的电平都尽量一致,就是接地良好了。
1# shimx

网友H:
减少电阻、散热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