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zigbee和蓝牙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2-02-26):
最近需要一个无线方案
看资料发现zigbee有各种优点
但是貌似很少有移动设备支持
想来zigbee应该有什么地方比不上蓝牙

想请教下zigbee和蓝牙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两者的方向都不同,蓝牙主要面向手持式设备与外设的连接,例如手机、平板电脑。zigbee主要面向控制,例如工业产品,智能抄表,智能家居等。其实并不是说他们本身技术有多适合这些应用,而是一些利益团体抢占市场造成了这样的现状,而且这些团体间的势力基本均衡。

比如微软就就用USB下课了串口、并口、1394,基本占领了PC机接口市场。

楼主:
我需要的是一个不用太高速率,但是传输距离能够达到几个公里
尽量节省能耗,开发周期短的方案
能给推荐一下么,谢谢

网友B:
用功率大点的433MHz载波发射。

楼主:
能说的详细一些么,谢谢啦

网友A:
用功率大点的433MHz载波发射。
引用 网友B:

433MHz无委会给的功率只有10dBm,发几公里的话,至少1-2W,如果搞架飞机下来后半辈子就衣食无忧了。

网友C:
433MHz无委会给的功率只有10dBm,发几公里的话,至少1-2W,如果搞架飞机下来后半辈子就衣食无忧了。
引用 网友A:

正解,呵呵。。。

楼主:
我汗.........
那我应该选择什么方案比较好?

网友A:
是在要无线,就去无委会搞执照,要不就用公网,比如GPRS之类

楼主:
晕倒
还得要执照啊

楼主:
那个,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书推荐下
我需要扫扫盲
感激不尽

网友A:
那个,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书推荐下
我需要扫扫盲
感激不尽
引用 楼主:

微功率RF的书目前都处于胡诌阶段,你可以用无线模块或者微功率无线做关键词找一下。或者你可以研究下有没有成品的数传电台可以用。

网友D:
应用方向都不同

网友E:
433MHz无委会给的功率只有10dBm,发几公里的话,至少1-2W,如果搞架飞机下来后半辈子就衣食无忧了。
引用 网友A:
为何能搞的下一架飞机下来呢:)

网友A:
为何能搞的下一架飞机下来呢:)
引用 网友E:

到机场附近试一下就知道了,可以干扰地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