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必须要启动电压吗?

楼主(2012-02-26):
毕业设计做基于UC3842的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发现我对着实物画的原理图怎么UC3842没有用到启动电压,直接自馈线圈给出工作电压。网上搜到的有关资料UC3842都给了启动电压,仔细检查了实物,的确没有用到启动电压~~~
     有经验的可知道为什么?
     画好的电路图:

网友A:
原理图看了

启动电路靠的是启动时电容的充电,达到启动电压的,等启动后,又回到正常工作电压。
你把启动脚电路弄清楚,知道那些阻容的做用就知道了

网友B(2012-12-13):
通电后启动用,启动后就靠辅助变压器绕组供电了。

网友C:
不启动怎么会工作?启动后靠稳压输出的电压工作才稳定。

网友D:
估计你画少了

网友E:
抄板不认真,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