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x1xx 系列芯片问题?

楼主(2012-02-26):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所谓的稳定的频率的参数是多少?对jitter有要求嘛?若只是要求频率值固定,可以通过外接32.768晶振给ACLK,然后通过ACLK软件校准DCO。但若要求震荡的jitter较小,只能选用外接晶振了。

网友B:
内部的DCO Jitter比较大的,对频率稳定性有较高要求时候建议用外接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