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2416开发板的sd卡启动模式

楼主(2012-02-26):
烧写linux系统,不需要网络,不需要usb下载线,只需要一张sd卡

其中原理很简单
首先做个能从sd卡启动的uboot,
然后在uboot中加入sd卡的驱动(一般都是自带的)
接着编译时选好文件系统(fat格式比较方便)

接下来就可以直接查看sd卡中的文件了
fatls mmc 0:1

也可以把sd卡中的某个文件加载到内存
fatload mmc 0:1 c0008000 zimage

东西读到了内存,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
无非是nand write 写到flash里面去

这种方法确实方便,串口+sd卡解决了nand的烧写问题。

如果你比较懒,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都做成自动化的,修改一下BOOTCMD参数即可。

网友A:
启动模式原始是这样的啊

网友A:
感觉很简单呀 :lol

网友B(2012-07-09):
回复楼上的,会者不难啊

网友C:
呵,真简单啊,

网友D(2012-09-04):
可不可以再详细点

网友E:
很厉害,有办法!
不过感觉这样的话,NAND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F:
这个还是很不错,入门啊,可以理解

网友G(2012-10-11):
这是什么?

网友H:
见过vxworks嵌入式也有这么做的

网友I:
有具体步骤吗

网友J:
原理写的好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