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PADS2005 布线角度设置问题,求助!

楼主(2012-02-26):
诸位朋友,小弟正自己学习PADS layout 布线,从protel 转过来,感觉有点别扭。

最关键的想问一点:走线时 右键 任意角度的话,为什么我的走线看起来就不直?有些锯齿状的毛刺啊?不好看

楼主:
就这个样子!

网友A:
分辨率显示的问题,你放近看就是直的了。

楼主:
我放大很多倍,仍然是锯齿型的

网友B:
好似如果五系45度和90度的   拉的线都会这样的

楼主:
这样在做板的时候有影响吧?

网友C(2012-04-19):
打开布线规则再布线应该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