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 DSP控制问题

楼主(2012-02-26):
一直有些问题搞不懂,请教大家

1.用PWM驱动逆变器,由逆变器控制无刷直流电机六相通断电,
比如A相通正点电,C相通负电,在这个期间不需要换向,是否在这个期间,通给A相的pWM波,也在不停地高——低电平得交替,那么这样,在PWM波低电平时,逆变桥会关闭啊,电机还怎么转啊?
2.PWM波驱动三相逆变器,是否都用的高电平触发,也就是说六个开关管都是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但为什么要分上桥臂和下桥臂,而且DSP的六路PWM波中,又是两两互补输出的?

网友A:
1:是   可以靠惯性转(转起来的东西有动能)
2:分上下桥及其pwm互补 而且还有死区 就是防止一个桥臂 上下同时导通 这样短路电流瞬间增大 把管子烧坏

网友B:
楼上分析得不错.
通给A相的pWM波,也在不停地高——低电平得交替,那么这样,在PWM波低电平时,逆变桥会关闭啊,电机还怎么转啊?
这么说吧, 高电平的时间大于低电平的时间, 所以总体上是正电压, 这时候, 电机绕组里就有了正向电流, 由于电机绕组是个电感, 它的电流不会突变, 所以即使在低电平时, 还是有电流(称为续流).

是否都用的高电平触发,也就是说六个开关管都是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但为什么要分上桥臂和下桥臂,而且DSP的六路PWM波中,又是两两互补输出的?
这涉及到中间的驱动模块了, 通常都是楼主的 "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 分上桥臂和下桥臂,两两互补输出的?就象楼上所说, 为了防止同相上下管都导通, 烧毁功率电路

楼主:
谢谢3楼
我第二个问题是,DSP产生的6路PWM波,可以都设置为高电平有效,
然后通过换相控制字,去依次导通截止6个开关管。PWM高电平时,对应的开关管导通,PWM低电平时截止
是否这里和PWM互补输出,以及上下桥臂都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B:
PWM互补输出,上下桥臂就轮番导通(中间插入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