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单片机延时问题

楼主(2012-02-26):
最近在用stc12c5a60s2这块单片机。。。加了他们公司的头文件和cdb补丁文件以后用以前12t下的延时函数调试了下。。延时时间为什么没有变化。。照理说应该变短的说。求解释啊!!。。

网友A:
如果是借助定时器实现的延时跟指令执行周期无关,只有纯软件指令延时才有关。另外,1TMCU并非所有指令都是1T的,具体需要根据汇编或反汇编指令查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