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P64封装问题

楼主(2012-02-26):
(无正文)

网友A:
美信网站有完整的封装资料

网友B:
QFP,常见的有TQFP和FQFP,这两种都是方的,还有长方形的,忘了叫什么了。现在这个东西有几种样子也不奇怪。

最直接的办法,你用哪个芯片就去找它的手册,然后按图索骥,做个对应的封装。即使直接调用别人的库,也要严格验证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遍。

网友C:
3# dqyubsh 同意ls说的    之前做的板子就是人家搞的库
告诉我绝对没问题   结果我没检查就用了
烂的不行啊   用着0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