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灯击发高压波形的疑问,求助各位大大

楼主:
请问各位大大,我这个电路当IGBT打开(导通)时(即击发信号上升沿开始),会产生高压振荡信号电离闪光灯管,这个我明白,但当IGBT关闭(截止)后,即从击发信号下降沿开始,也有一个震荡信号,请问这个震荡信号是怎么来的,它的震荡回路到底是怎么样的?(注:SPR是焊闪光灯组件的,SPR2和SPR3为闪光灯灯管的正负极,SPR1连接反射伞,反射伞套着闪光灯灯管)。小弟初来咋到,还请各位大大不吝赐教。

楼主(2012-02-26):
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A:
升压变压器和谐振电容中的储能释放导致。

楼主:
升压变压器和谐振电容中的储能释放导致。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第二个)振荡回路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断开灯管正负任意一极的话第二个振荡波形就没有了

网友B:
你可以想成是振铃信号也行。就是你打一下铃时,会大响一下(你敲的结果),后小声响几下,慢慢的就平静了

网友C:
搜"maychang 开关电源 振铃",你把棍子伸进水里会起几圈波浪,再拿出来也会起几圈波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