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管脚配置?

楼主(2012-02-26):
最近想要学习一下stm32,想自己画个板子,原理图是照着在网上下的画的,现在有个问题是:板子准备有四个外设,分别是LCD、NOR Flash、NANd Flash、网卡,就是几个片选信号不知道怎么接的。我现在的接法是
FSMC_NE2接NOR Flash,FSMC_NCE2接NAND Flash,FSMC_NE3接网卡,FSMC_NE4接LCD,不知道这样接对不对。谢谢

楼主:
另外LCD还有两个读写控制管脚(WR=0,RD=1写操作;WR=1,RD=0读操作),这两个管脚和FSMC_NOE以及FSMC_NWE分别是怎么接的?WR接FSMC_NWE,RD接FSMC_NOE,这样接对不对?

网友A:
不先從軟件學起?直接上硬件么

楼主:
顶一下  望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B:
看接口,如果能配置成可以对接的,那就行。
1# coc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