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NUC120LD2BN 从APROM启动问题

楼主(2012-02-26):
     眼下正在用NUC120LD2BN与NAU8822A做一个语音处理的项目,程序已经写好,科通过NU-LINK下载仿真运行。启动设置为APROM启动,通过ICP工具也可看到APROM利得内容和生成的HEX文件一致。可脱离仿真器后就是无法启动,因为没接出uart接口,无法知道是系统死机还是就是没有启动,请问可能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用的是3.3v供电,是不是某些设置错误?还是编译时的设置有问题?
      因没打算从LDROM启动,里面也就没烧写文件,通过ICP可查看到全为FF,应该没问题吧?还是需要这里有类似通用的初始化程序?

网友A:
注意仿真时直接将仿真文件烧进去,正常使用时,请使用DOWN LOAD,晚上喝的有点晕,不知道有没有记错。或直接用ICP软件将APROM文件写进去。设置为APROM启动,若用到BOD,将电压设为2.7V即可。其它地方都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