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部USB外设制作U盘

楼主(2012-02-26):
在用STM32内部USB外设制作U盘,出现下面的问题  1、能够显示盘符(这个能说明USB与host之间的枚举是成功的吗?)
2、打开盘符是PC机显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I”,格式化也不成功

     host为PC机,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为什么会出现第二种情况,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大侠们给点意见呀,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存储器的访问部分有问题。

楼主:
谢谢香主!
我把那几个访问存储器的函数再研究一下

网友B:
开一块RAM做存储器,这样会很快实现功能。再慢慢去调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直接外接的128M的nandflash,这个应该也可以实现呀。。。还在调试中!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直接外接的128M的nandflash,这个应该也可以实现呀。。。还在调试中!
引用 楼主:

您认为是直接访问一片RAM容易还是访问NAND容易呢?
且目前为止都不清楚是USB这块问题还是存储器这块问题。

楼主:
按香主的建议查看了一下,问题发现了!现在接着做文件系统,去解码图片和音频文件。。

网友(2012-12-26):
有个USB的问题请教,能加QQ吗,qq:715833875,谢谢

网友C(2013-12-05):
引用 网友B:
开一块RAM做存储器,这样会很快实现功能。再慢慢去调驱动。

怎样开辟,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样开辟,能说的具体点吗?
  1. char disk_buffer[1024*12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pc能识别到,但是打不开,我知道好像必须建一个fat的文件系统,但是我不是太懂,能多指导哈么

网友D(2016-03-06):
楼主能留下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