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拉杆天线工作原理

楼主(2012-02-26):
他说拉杆天线是空心的 为什么
电磁场遇到金属会感应出电流 是变化的磁场感应出的还是变化的电场感应出的

网友A:
不空心能伸缩么?:sleepy:

网友B:
见过拉杆天线的都应该知道为什么是空心的吧

变动的电会产生磁,变动的磁则会产生电

电流当然是磁生电,这是法拉第发现的,你没学过?

网友C:
高频信号在导体上传输,有集肤效应。
另外,空心的省钱,强度材料比最好。

网友D:
1.这个作者想说的是高频电流的趋肤效应,但是找了个不恰当的地方来说。就像楼上说的,拉杆天线做成实心的,能收缩吗?所以成了个笑话。

2.天线分电天线和磁天线两种,前者索取电磁波的电场部分,后者索取电磁波的磁场部分,拉杆天线(实质上是单极子天线,羊角的不算哈),是电天线,中短波的磁棒天线是磁天线。

网友E:
呵呵,楼上说的很到位。

网友F:
那就搞一条 液态金属 天线,可以随意控制变形、软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