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数字电源模拟部分电路,滤波后缓冲再经过一个运放

楼主(2012-02-26):
如下图的红色框部分,想到头都痛了都不通,知道LM2576的FB是1.25V的,那么输出低于1.25V时,FB应该是高于1.25V一点点???另外附LM2576内部框图,大概是FB引脚高于1.25V,开关管截止。请帮忙分析U2B的作用,谢谢!

网友A:
首先要了解FB端的作用。正常情况下输出直接接FB,或输出分压后给FB。
当输出变低则通过FB加大OUT的输出,使得FB基本不变。
图中,如果R1、R2分压后直接给FB,那就是标准电路,调节输出电压只能靠R1和R2的改变。
但电路的目的显然是要可控,由PWM平均后从U2A给出一个可调基准电压(实际基准是U2A与FB平均后),而U2B就是一个比较器而已,输出经R1和R2的分压达到PWM的输出与1.23V的平均值,就是稳定输出电压值。
当然,我有些怀疑,这种引入U2B的方法,使得环路增益太大,可能使得电路不稳定。

楼主:
谢谢 lymex 的回复~
近日UNCOMFORTABLE,没有及时答复,多见谅~

电路是较稳定的,我照葫芦画瓢,搭建了一个,效果是预期的。
但是本人愚钝,仍然不知道这个U2B输出的电压值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B:
U2B输出接FB 稳定在1.23V 然后通过U2B负端电压来调整正端的电压吧

网友C:
是比较器的作用吧

网友D:
谢谢 lymex 的回复~
近日UNCOMFORTABLE,没有及时答复,多见谅~

电路是较稳定的,我照葫芦画瓢,搭建了一个,效果是预期的。
但是本人愚钝,仍然不知道这个U2B输出的电压值是如何确定的。 ...
引用 楼主:

运放的1脚(x1)和5脚(x2)做减法运算,差为运放的7脚(稳态时为定值),得到一关于x1,x2的二元一次方程组,得函数x2=f(x1),即每一个x1都有一个x2与之对应,继而有一个Vout与之对应。根据图中参数有Vout=3.5(1.23+x1),你电路都搭好了,测量下1脚电压,代入等式,看看Vout的实测值和计算值一不一样。

网友E(2013-02-05):
U2B是典型的减法电路。楼主可以去翻教材,前人已经总结得很好了,你就不需要想到头都痛了。

网友F:
差分放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比较器的作用吧

这两个运放都是做放大用的。

网友G:
计算如下:

真佩服你有这个耐心。但是这样对楼主的成长不好,他太容易得到了。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孩,长大以后是没出息的。

网友H:
呵呵,比较器还是放大器,当然运算放大器,呵呵。

网友I:
不是比较器,比较器是不存在反馈电阻R8的,UB是个加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