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半桥驱动电路带负载后波形问题

楼主(2012-02-26):
小弟现做一个高压隔离驱动电路,主要功能是通过前级的CD4098产生两个不交叠的信号,通过隔离后驱动后面的高压MOS管,两个MOS管中间是输出点,负载是后面那个100p的电容,50K电阻是下拉电阻,电路如下图: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加电之后输出不正常
负端输出,波形不平,还有就是电压无法加高,超过25V就会剧烈震荡,不知道怎么回事,应该是一个比较标准的电路啊

楼主:
再上几张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上端光耦地的问题,那个光耦用手压的时候就会震荡,特别是电压稍微高点,但在15V以下不会出现震荡

楼主:
在不带负载的时候,前段所有波形和电压都是对的,两个高压MOS管的GS电压也为正常交替波形。
一带负载就不行了,电容越小越容易出问题,用103的电容试过要好得多

大侠们帮我分析下是怎么回事吧,谢谢了

楼主:
呵呵,把图片改小了些,现在应该方便打开了
大家帮我看看啊,谢谢了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有问题呀,你的驱动IC的供电电压为15伏,所以不可能驱动高于15V的MOSFET(也不是不可以,只是用你这个图绝对不行)。晚上我给你详细回复,也可以加我QQ2442585742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比较常用的,但是没明白你的负载,吧电源的V+与V-直接拉到一起了,画错了?

楼主:
那个负载确实没有画清楚,应该是正电源的地和负电源的地接在一起的,然后负载电容接的这个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为啥不行呢,一般MOS管GS驱动电压不会超过15V的吧
我这个也是GS开通电压是4~5V,最大额定为20V,驱动是可以的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意思,我在DS端加多大电压,一般不会对GS的驱动电压造成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