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贴:DSP 同 MCU 对比!

楼主(2012-02-26):
1) DSP 的速度比 MCU快,主频较高。
2)DSP 适合于数据处理,数据处理的指令效率较高。
3)DSP 均为 16位以上的处理器,不适合于低档的场合。
4)DSP 可以同时处理的事件较多,系统级成
5)DSP 的灵活性较好,大多数算法都可以软件实现。
6)DSP 的集成度较高,可靠性较好。

网友A:
说的很对

网友B:
只能是大概了解一下

网友C:
有点道理 但还是片面

网友D:
有些道理

网友E:
其实这样网上都有的

网友F:
总结的 很干净 很简洁 很透彻

网友G:
简单明了

网友H:
有点道理 但不很全面

网友I:
总结的很精辟

网友I:
有点意思

网友J:
这应该是个刚学习DSP的人总结的

网友K(2012-08-01):
很好很实用

网友L:
DSP是"将部分程序固化从而实现更快处理速度的MCU

网友M:
顾名而思意,都不难理解。
DSP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数字信号处理器 主要解决信号的数字化处理
MCU Micro Controller Unit 微控制器单元    侧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