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电压达到一定值后再给arm供电

楼主(2012-02-26):
系统中用到一个ARM芯片,arm是通过1117稳到3.3V供电的,1117的输入电压是从零点几伏缓慢上升的,这种情况下ARM电压是缓慢上升到3.3V的,无**常工作。如何使1117输出电压达到3.3V之后再给ARM供电,谢谢!

网友A:
ARM的电流多大?

网友B:
那你应该先研究一下为啥电压上升这么慢

楼主:
1117输入电压是缓慢上升的,这个是客观条件就是这样

网友C:
做个开关

网友B:
其实开了单片机的BOR都可以了,不过你电压上升这么缓慢才是奇怪。

网友D:
电压升那么慢,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E:
缓慢  有多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