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不能拖动单个原件

楼主(2012-02-26):
RT 我想调整一个PCB原理图 原件间的距离和角度 但每次一选中一个原件拖动就全部原件一起拖动 这是怎么回事?求指教

网友A:
锁定了成一组,拆开就行

楼主:
急求答案啊  知道的大哥大姐 教下 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具体操作 我刚学啊 菜**一只 谢谢

网友A:
我用的Altium Designer应该差不多。选中后,右键,点“union”选“break object...”你试试

楼主:
。。我表示没那个选项???

网友A:
6# 0700120328 那你百度下怎么在protel里解除锁定,我用的Altium Designer具体操作可能有些不同,protel是比较老的版本了,我没怎么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