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存储的优化问题?

楼主(2012-02-26):
现在有5组(每组参数若干个)参数要存。主存储区只分了2段,只好再占用程序存储区,F600(起始)段,F800段和FC00段。

这样做太浪费了。但由于每组参数设置和存取要分开。而flash又要段擦除,我现在只好一段只存一组参数。而程序存储区本垒就已经不太够用了。

楼主:
怎么才能省些地方?(不换芯片,基于成本问题)

网友A:
可否考虑使用EEPROM,对成本增加影响不大,编程不用段擦除。

网友B:
成本增加多少?……

网友C:
你就存放在一起就行了,我存放了20多个参数都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要分开,存放在一起设置标志就行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老的430是只有两个段,05年以后出的型号应该大部分都有4个段了;您可以将5组数据分到两个段里存储,修改其中一组时,先把其他的数据读到RAM中,擦完后再一起存储,不过这样会占用一些RAM,另外写的时间也要更长一些。

网友E:
这些参数分不同segment存储的原因是什么?不同存在同一个segement?修改的时候先copy到RAM里?

网友F:
回复 楼主:
老的430是只有两个段,05年以后出的型号应该大部分都有4个段了;您可以将5组数据分到两个段里存储,修改其中一组时,先把其他的数据读到RAM中,擦完后再一起存储,不过这样会占用一些RAM,另外写 ...
引用 网友D:

顺着不知版主的思路,如果一个RAM区不够大,可以用一个段做buffer,这样只用三个段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