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楼主(2012-02-26):
(无正文)

网友A:
为啥不想到在二极管后面再加个大点的电容呢,速度问题不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多大,在多长的时间里切换才不算断电??

网友B:
为啥不想到在二极管后面再加个大点的电容呢,速度问题不就OK了?
呵呵

网友C:
去查查芯片,应该有现成的。如果一定想省钱,当我没说。

网友D:
加二极管没问题,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加多大,在多长的时间里切换才不算断电??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问你,不是问我,我不知道你后面负载啥样。只知道告诉你用电流、压降和电容上的电荷量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