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

楼主(2012-02-26):
单片机怎么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

网友A:
能,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就能做到的。

网友B:
感觉不是那么容易,电压问题难解决

网友C:
能,但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是做不到的。
起码得控制两个可控硅,最好是控制三个可控硅。

网友D:
可控硅?不太清楚啊

网友E:
大家知道,在单相AC 220V电路中,用一个双向可控硅就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E:
而在三相AC 220V电路中,有三根火线,故三相三线制接电路负载,需两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最好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
而三相四线制接电路负载,必需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F:
LZ ,想想人是怎么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

网友G:
不是有继电器吗  我真晕  电脑能控制电机 单片机更可以了 何况电脑的CPU还是低电压的  哈哈

网友G:
应该用两次继电器控制 而且还得用光电隔离 以免有冲击

网友H:
交流伺服电机控制
分同步和异步电动机
在单片机和电机拖动的基础之上 总之一句话控制磁场旋转

网友I:
我也来凑热闹
1,单片机-继电器-接触器-电机;
2,单片机-可控硅-接触器-电机;
3,单片机-光耦(或继电器)-变频器-电机。

网友J:
交流接触器会带来火花问题,用光耦+可控硅 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帖子引来这么多高手,哈哈

网友K:
用H桥电路,选用大功率可控硅,可以正转,反转,加速等等吧

网友L:
可控硅或继电器

网友M:
要求不够明确。

网友N:
可以的,必须用光耦

网友O:
12楼基本说明白,任选一种

网友P:
Ansoft Scap v5.5(Ansoft HFSS V9.1的图示捕获工具)

Ansoft Link 3.0-ISO 1CD

Ansoft Maxwell 3D.2D.&.RMxprt.v11.1-ISO 1CD

Ansoft Maxwell 2D Version 8 3D V6

Ansoft Maxwell EM v10.0  1CD

Ansoft Maxwell EM Products v9.0-ISO 1CD(包括Maxwell 2D&3D v9.0)

Ansoft Maxwell RMxprt 5.0-ISO 1CD

Ansoft Maxwell Spicelink v4.5

Ansoft Maxwell SV

Ansoft Maxwell&ePhysice traning 1CD(培训光盘)

Ansoft Maxwell 官方使用手册

Ansoft Optimetrics v2.0

Ansoft PExprt v5.0-ISO 1CD

Ansoft Q3D Extractor V7.0-ISO 1CD

Ansoft Simplorer v6.0-ISO 2CD(强大的多领域复杂系统仿真软件包,包含机电元件、电子线路、控制算法

                              在内的系统仿真和多种仿真算法,对机电驱动系统和电力电子系统仿真分

                              析,适合于进行汽车电子、机电、电力电子和传动等领域的仿真)

Ansoft Serenade Design Environment v8.71(射频微波、电路设计软件)

Ansoft SIWave 3.0-ISO 1CD

ZUKEN产品:

Cadstar.v9.0

CadStar.Desktop.Design.v8.0-ISO 1CD(十分好的布线器,功能十分强大)

CR-5000 Board Designer v7.0.1-ISO 1CD

CR-5000 BD v7.0.1R2  1CD

CR-5000 v6.04-ISO 2CD

CR-5000 PWS REV.13.0 R2

Zuken Hotstage v4.0-ISO 1CD

需要的话请加:qq 1443213449

网友P:
Ansoft Scap v5.5(Ansoft HFSS V9.1的图示捕获工具)

Ansoft Link 3.0-ISO 1CD

Ansoft Maxwell 3D.2D.&.RMxprt.v11.1-ISO 1CD

Ansoft Maxwell 2D Version 8 3D V6

Ansoft Maxwell EM v10.0  1CD

Ansoft Maxwell EM Products v9.0-ISO 1CD(包括Maxwell 2D&3D v9.0)

Ansoft Maxwell RMxprt 5.0-ISO 1CD

Ansoft Maxwell Spicelink v4.5

Ansoft Maxwell SV

Ansoft Maxwell&ePhysice traning 1CD(培训光盘)

Ansoft Maxwell 官方使用手册

Ansoft Optimetrics v2.0

Ansoft PExprt v5.0-ISO 1CD

Ansoft Q3D Extractor V7.0-ISO 1CD

Ansoft Simplorer v6.0-ISO 2CD(强大的多领域复杂系统仿真软件包,包含机电元件、电子线路、控制算法

                              在内的系统仿真和多种仿真算法,对机电驱动系统和电力电子系统仿真分

                              析,适合于进行汽车电子、机电、电力电子和传动等领域的仿真)

Ansoft Serenade Design Environment v8.71(射频微波、电路设计软件)

Ansoft SIWave 3.0-ISO 1CD

ZUKEN产品:

Cadstar.v9.0

CadStar.Desktop.Design.v8.0-ISO 1CD(十分好的布线器,功能十分强大)

CR-5000 Board Designer v7.0.1-ISO 1CD

CR-5000 BD v7.0.1R2  1CD

CR-5000 v6.04-ISO 2CD

CR-5000 PWS REV.13.0 R2

Zuken Hotstage v4.0-ISO 1CD

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控制变频器啊

网友:
用矢量控制的方法,做一个控制卡一个驱动器,控制策略有直接转矩控制,磁链定向等方法

网友Q:
高速光耦隔离调速搞定

网友R:
软启动就是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导通角来控制电机,,但不适合调速,调速的话还是得用变频器

网友S:
交流接触器会带来火花问题,用光耦+双向可控硅 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J:

差不多呢
这就是电机软起动器的原理
只不过更加详细一点,应该是:
6个光耦+6个触发变压器+3个双向可控硅

网友T:
光耦来隔离控制部分和驱动部分,驱动采用可控硅最佳,继电器或者接触器有使用寿命的问题及响应速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