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恢复保险丝的“恢复”的疑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26):
没有错!!!一般是高分子材料做的!!!

网友B:
短路发热,电阻变大,相当于断开。(电阻值-电流-温度3者会自动平衡)

当故障排除,温度恢复正常后,电阻值也恢复正常,继续工作。

自恢复保险一般内阻较大,而且有寿命,随着短路次数增多,恢复后的电阻越来越大。
只适合电流不大,而且不能烧断的环境中,比如电脑的USB接口。

网友C:
实际上你把它理解为一个突变的热敏电阻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故障排除,温度恢复正常后,电阻值也恢复正常,继续工作。”这个温度恢复时间得很长吧?
即使短路排除,如果不人为的断电,估计恢复不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当故障排除,温度恢复正常后,电阻值也恢复正常,继续工作。”这个温度恢复时间得很长吧?
即使短路排除,如果不人为的断电,估计恢复不了。 ...
引用 楼主:

实质上是让温度降下来之后,就恢复了。一般来说要求断电。

网友B:
不用断电,只要去掉短路的负载,就没有电流了,过会就好了。

比如插入一个短路的U盘,没反应(按标准来的电脑会提示浪涌电流过载)。
正纳闷,拔下来,再插上个好的U盘,正常使用。
于是得出结论,刚才那个U盘坏掉了,USB口是好的。

申明:未成年人请在大小赔同下测试,并电脑烧了我不赔。

网友E:
这东西其实就是个PTC热电阻,流过它的电流过大,它的阻值会随着这个电流在电阻上产生的热量而上升;它的阻值随着流过它的电流减小从而导致在热电阻上产生的热量减小,阻值也会减小;它作为保险的功能就是因为电流大产生很多热量导致保险的电阻很大从而切断对后续电路的供电;一旦后续电路故障被排除或电流将下来,热电阻的阻值随着温度下降而下降,从而使得电路有正常工作。这个东西,在使用过程中会导致系统供电不够,因为它的内阻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而增加,从而在保险上产生较大的压降。